楼主(2010-12-05):
最近实验室进了很多新的硬件,现在组装一个控制柜,全部由我们学生自己做柜子图,接线图,然后接线
现在第一个柜子是用西门子PLC300和独立模块控制电机的正反 调速。我们现在弄到数字量输输入模块接线不会接了,书上介绍的不是很明白。
 情况是这样的用SM322的数字输入模块(),不用开关构成24V的回路,不用硬开关靠软开关控制,对于这样这个输入模块怎么接线?

网友A:
不用接线,连上cpu,用m点认为置位可达到同样的效果

网友B:
在模块的端子盖上就印有接线图

网友C:
老大,322是数字输入还是数字输出呀。
你这样的话,要用上位机的。然后用辅助触点来编程。当然你也可以用STEP7在监控的时候强制某个点为1或0.

网友D:
SM322是数字量输出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