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拖动

楼主(2010-12-05):
通常变频有正转、反转,三速档,输出停止、复位等端子,请问是按下正转,变频器就正转工作,松开就停止,那么该功能与输出停止和复位之间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常变频有正转、反转,三速档,输出停止、复位等端子,请问是按下正转,变频器就正转工作,松开就停止,那么该功能与输出停止和复位之间有什么区别?
楼主说的“请问是按下正转,变频器就正转工作,松开就停止,”,不是这样的。
现以富士变频器为例进行说明:
变频器的正转命令(FWD)用的是开关,即开关闭合(FWD与CM接通)时正转, 开关断开后(FWD与CM断开)停止。
变频器的反转命令(REV)用的也是开关,即开关闭合(REV与CM接通)时反转, 开关断开后(REV与CM断开)停止。
输出停止也就是滑行停止(BX), 即BX与CM接通,变频器立即停止输出,不再按减速时间停止。是一种最快的停机方式。
复位也就是报警复位(RST),变频器报警跳闸后,把RST与CM接通把保护功能解除,以便重启变频器。

楼主:
多谢,楼上的,终于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