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5):
三个时间继电器,与若干中间继电器。KT1通电5S后,KT2通电5S后,KT3通电5S
那位有图发来看一下

网友A:
如果没有其它要求,可以将第一个时间继电器的延时触点串到第二个时间继电器供电回路中,再将第二个时间继电器的延时触点串到第三个时间继电器供电回路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其它要求,可以将第一个时间继电器的延时触点串到第二个时间继电器供电回路中,再将第二个时间继电器的延时触点串到第三个时间继电器供电回路中。
支持楼上的,控制关系的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