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穿管的口诀

楼主(2010-12-05):
1. 用途 钢管穿线时,一般规定,管内全部导线的截面(包括绝缘层)不超过管内空截面的40(百分号),这种计算比较麻烦,为此手册中有编成的表格供使用。口诀仅解诀对三相电动机配线所需管径大小的问题。这时管内所穿的是三条同截面的绝缘线。
2 口诀: 焊接钢管内径及所穿三条电力线的截面的关系: 20 穿4 、6 25 只穿10 40 穿35 一二轮流数 3.说明:口诀指的是焊接钢管(或称厚钢管),管壁厚2 毫米以上,可以埋于地下的。它不同于电线管( 或称黑铁灯管)。 焊接钢管的规格以内径表示,单位是毫米.为了运用口诀,应先了解焊接钢管的规格排列: 15 20 25 32 40 50 70 80 毫米
①这里已经指明三种管径分别可穿的导线截面。其中20毫米内径的可穿4 及6 平方毫米两种截面。另外两种管径只可穿一种截面,即25毫米内径的只可穿10平方毫米一种截面,40 毫米内径的只可穿35 平方毫米一种截面。
② “一二轮流数”是什么意思呢? 这句口诀是解决其它管径的穿线关系而说的。从最小的管径15 开始,顺着次序,总是穿一种,二种截面,轮流出现。这就是“一二轮流数”。 但是,单独这样记忆,可能较困难,如果配合①来记,便会容易些。
比如念到“20 穿4、6”后,便可联想到: 20 的前面是15,而且只种穿一种截面,那便是紧挨着的2.5;而20 的后面是25,也只穿一种截面,应该是紧挨着的10。同样,念到“25只穿10”以及“40 穿35”也都可以引起类似的联想。这样就更容易记住了。
实际使用时,往往是已知三条电力线的截面,而要求决定管子的规格。这便要把口诀的说法反过来使用。
【例1】 三条70 平方毫米的电力线,应配50 的焊接钢管(由“40 穿35”联想到后面的50 必可穿50,70 两种截面) 。
【例2】 三条16 平方毫米的电力线,应配32 的焊接钢管(由“25 只穿10”联想到后面, 或由“40 穿35”联想到前面,都可定出管径为32 。) 导线穿管时,为了穿线的方便,要求有一定的管径,但在上述的导线和所配的管径下,当管线短或弯头少时,便比管线长或弯头多的要容易些。因此这时的管径也可配小一些。作法是把导线截面视为小一级的,再来配管径。
如10 平方毫米导线本来配25毫米管径的管子,由于管线短或弯头少,现在先看成是6 平方毫米的导线,再来配管径,便可改为20 毫米的了。 最后提一下:“穿管最大240”, 即三条电力线穿管最大只可能达到240 安(环境温度25 度)。这时已用到150 平方毫米的导线和80 毫米的管径,施工困难,再大就更难了。了解这个数量,可使我们判断:当线路电流大于240安时,一条管线已不可能,必须用两条或三条管线来满足。这在低压配电室的出线回路中, 常有这种现象。

网友A:
现场穿线一般都是4芯的电机线,这个又怎么算呢。

网友B:
还是查看相应的手册为好,这种口诀在一般情况下还是能用的,但不是很严格。

网友C:
还是有作用的。不能走到哪里都要背本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