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5):
公司内的实验电源使用的是240平方毫米的高压电缆,三相分开的。电缆头使用热缩的。在工频下运行不会出现发热现象。但是在250赫兹下运行时,电缆头的半导层断开的地方会发热严重,其余部位不发热。请问为什么。越详细越好。谢谢

网友A:
你的情况应该是电流的集肤效应,在50HZ时不明显250HZ就严重。应加大电缆头的接触面积,在电缆线头与铜鼻子套中加入导电胶等措施解决

网友A:
你的情况应该是电流的集肤效应,在50HZ时不明显250HZ就严重。应加大电缆头的接触面积,在电缆线头与铜鼻子套中加入导电胶等措施解决。

网友B:
还有就是 要用铜螺栓连接

网友C:
似乎还是在接触点部位的电阻增加了.

楼主:
补充一点
高压电缆的两个头,有一个头不热啊,同样的制作方式啊。

网友D:
单芯电缆的传输应考虑到闭合磁场的涡流损耗,该损耗和频率成正比,看一下该端子是否有闭合磁场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