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5):
我用GX-Developer编程软件编写好程序后调试是出现COM口设置错误,不知道该怎么弄请大家指教一下,如果有软件使用教材的话希望能发一份,非常感谢!

网友A:
端口设置问题,通讯不上。这里为了端口的问题,搞得一天都在为这事发贴一。在论坛里搜一下就是了。如果端口正常,就是软件不行了,重装操作系统,然后重装软件。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编程电缆,端口是怎么设置的呢?

网友C:
试试这种方法:
我的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端口-------设置为COM1.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编程电缆,端口是怎么设置的呢?
如果是USB转422 需要安装驱动,然后看看电脑设备管理器中模拟出的是COM几 在通信配置中就设置为几

网友E:
选中的COM口与你电脑上的硬件COM口设成一样的;

网友F:
先看设备中是哪个COM然后软件上也要选择相同的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