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6):
    请问下大家,西门子micromaster 420 5.5kw的变频器在机器频繁开关机的情况下会进入保护装态,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就是不让他进入保护装态.
    想接个制动电阻,但我查了下资料没看到有接制动电阻的接口.
    请问下有谁熟悉吗?
    谢谢!!!

网友A:
频繁开关机还是频繁制动?

网友B:
首先,MM420的内部,没有内置的制动单元,不能直接接制动电阻。要外加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才能具备制动功能。

第二,频繁的开关机,不可以,要让直流母线常带电才行,采用ON/OFF1实现常开关就不会被保护锁住。

第三,制动状态因为没有制动单元,就不能实现频繁的停车。否则就是直流母线电压过压故障。

网友B:
给出MM420的结构框图,由此可知,在MM420没有内置制动单元

楼主:
呵呵...感谢各位.
回复二楼:停机的时候机器带有刹车装置,机械对电机制动了.

回复三楼:请问外加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应该加在哪呢?

回复五楼:你的意思就是把电阻加在直流回路那消耗电容的能量吗?还是从那里输入直流来
        制动.但是我看了下我下的手册里面没有那个直流回路的接口.因为机器现在在客
        户那了,不确定有这个有没有这个接口.

楼主:
停机的时候机器带有刹车装置,机械对电机制动了

楼主:
回复三楼:请问外加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应该加在哪呢?

网友B:
制动单元有四个输出端子,其中两个接变频器的直流母线,正极接正极,负极接负极,不能接错,另外两个端子接制动电阻,而且没有极性要求。很简单。MM420的结构图,不是给出了吗,那个输出的直流母线正负端子,就是让你外接制动单元的。

楼主(2011-01-19):
这个问题解决了,把变频器的参数从调了下,以前的参数有些不匹配.

网友B:
哦?问题解决了?那怎么解决的呢?能否共享一下呢?参数调得不合适?斜坡时间?还是...?

楼主(2012-08-01):
不好意思,那时候解决问题了,我就没关注这个了,我记得那时是把变频器的极数与功率改成跟电机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