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出了问题

楼主(2010-12-06):
我接了个电箱,出现这样的问题 我很奇怪,我是用继电器控制车床的,当我按启动的时候   4P继电器吸合,但是只吸合了3个点 还有一个点没吸合,当第二次启动的时候 会另外一个点没启动  会随机跳动,  我以为是电流低了  我给他加了 电容 但是还是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A:
发个电路图上来看

网友B:
如是有一个点不通,请检查一下继电器的插座。

楼主:
继电器的插座都是好的

网友B:
将继电器的外壳取下,直接测量固定触点与插座的接触情况。
继电器的活动触点是一个整体,你再看一下,是不是塑料件烂了。
最好换一个新继电器,一试便知。

楼主:
是做做可以  过一下就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C:
买的假货

网友D:
如果供电电源是正常的,继电器的插座也是好的,则问题就在继电器了,有条件建议换个其它牌子的试试。

楼主:
买的都是正宗正泰的牌子

网友E:
是说,有4对(个)触点的继电器,有时会有一对触点接触不良吗?
控制电压、控制电路正常的话,就可能是继电器的问题了,有可能是机械卡滞等原因。

网友F:
只接线圈,通电测触点就知道了。

网友G:
换个继电器试试看,应该是继电器的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只接线圈,通电测触点就知道了。
这个可以试一下,还有,看你的线圈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I:
是否继电器里的焊点脱开,换个新的试试。我碰到过

网友J:
只给线圈电源,看触点动作

网友K:
继电器坏了,我前两天耶碰到类似问题,继电器不吸合时,公共端和常开点就是通的   换个新的后就没事了

网友L:
应该是继电器的问题,因为继电器的几个点都是一起动的,不会有有的动有的不动的,换个好点的吧,正泰的我都不用的。

网友M:
换个新试试。
什么牌子都可能坏。任何大厂出的也不能保证100%都是好的。
我还见过正宗ABB的用几次就坏了。

网友N:
是电压不够的问题,看看继电器的电压与供电电压是不是一样

网友O:
你是带负荷启动运行状态测试的吗?这个时候的电源电压是否稳定?如果电源电压正常、供电线路的载流量足够(必须是实际测量),出现这种情况就只有一个原因就是继电器的质量有问题,仔细检测一下。

网友P:
2种可能,
1  继电器触点接触不良。
2  座内总焊接的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