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6):
衣服放在里面不能正常甩,有时需要拿出来抖一下,皮带轮松了?

网友A:
你说的是脱水时撞击脱水桶内胆吧?原因有很多:衣服放在里面不能正常甩,不衣服没放平均,偏心所致,当然脱水电机的减震弹簧呀,防水皮碗呀有问题都会导致脱水时打桶。要看是什么具体的原因可能判断故障之所在。

网友B:
是有震动吗?应该是衣服放的不平衡造成的。

网友C:
你得把问题说清楚啊!到底是怎么个不正常?

楼主:
就是震动咣当响,但好像甩干桶不转

网友D:
除洗衣机有故障外,有个问题还要注意,楼主洗的是不是厚的衣服或者是有夹层的?这样的衣服吸水多,在甩干时由于重心不稳定,常会使洗衣机发出咣当响或震动,严重时就会甩不干并会多次进水,这时唯一的方法只有把衣服拿出来扭几下,扭去一些水才能继续甩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