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6):
低压无功补偿中电容器上并联的电阻都起什么作用?只有放电作用吗?
电阻应该怎样选取?如:30kvar 0.4KV的电容该配多大的电阻?最好有公式

主要是问怎么选取电阻,求一公式

网友A:
电容器上并联的电阻????
是不是电容切换接触上面的电阻啊?
我们的电容补偿柜柜内没有电阻,有的有限流的电抗器,但是现在大多用专门电容切换接触器,限流的电抗器也省了

楼主:
不是,就是放电电阻

网友B:
电阻一般都是放电用的,也有的用灯泡放电。

网友C:
专门电容切换接触器自带放电电阻

网友D:
电容放电电阻有个公式计算的 忘了

网友E:
就是放电用的  因为电容本身放电时间较长所以加一个电阻来给他放电!一遍能让他快速进行下一次投切!   你的大概就选 50W 10K的电阻就行! 仅供参考! 有坐这方面的课一加我QQ大家多交流  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