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选型继电器

楼主(2010-12-06):
需要在DZ20-J断路器下取一个开关量,用来监视断路器工作状态,继电器需要24小时通电,有什么好用的继电器?

网友A:
最可靠也是最合理的是增加断路器的辅助触点,220或260

网友B:
有的断路器自身就带常开/常闭开关,用来判断断路器状态,
原来拍的个照片,但型号不记得了

网友C:
应该是DZL108把

网友D:
是DZ108-20系列  带一个常开一个常闭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