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6):
前一段时间维修一阿尔法2800  30KW的变频器!检修过程如下:
1、客户第一次中午送来因急用要下午带回(路程较远),没有面板,故障现象为:运行过程中无故停机,停机一段时间后reset后又可以运行几小时!初步判断是超温保护,清理厚厚的积尘和淀粉的混合物!因没有合适的热元件,客户要的又急,就将信号短接!通电小负载试机1小时未见异常!收工,客户带走后使用正常!
2、 5天后客户来电话:变频器出现正常运转没问题,但附近的大设备开机此台变频器就自动停机!因没有面板还是不知道故障原因!通过现象判断为欠压保护!收货后试机确实如此!为监看变频器具体运行参数,特从厂家购买面板1块!监看正常输入380V电压时直流母线电压只有430V,调整电位器最高到456V,因为小负载运行没问题,所以调整直流电压检测电阻,使之与正常电压符合!监看电流等参数正常!小负载试机正常!发回厂家使用!
3、1天后客户又来电话:第一天使用正常!第二天早上开机启动即跳OC过流,直接启动不起来!试机几次都是如此!让客户发回,小负载试机没问题,监看电流空载为45%(额定电流的百分比),摘掉电机运行仍然有40%的电流指示!电流检测部分也不正常!将驱动板电流检测部分的IC和光耦等全部更换!故障依旧!怀疑故障在CPU板上,顺电流检测回路上查至运放LF347,更换代用品,试机空载电流降至25%,将CPU板上其它有关器件都更换,未见效!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无意中在试机过程中我用清洗剂向CPU板喷了几下!怪了,电流降到12%了!注意观察只有在喷CPU芯片时才有效!再喷降到7%!晕!怀疑CPU芯片接触不良或内部过热!用镊子将每个管脚全部试了一遍没问题!看来是CPU芯片有问题了!问厂家购买价格要800元,估计是搞错了!前前后后3次也没挣到800块,没办法只有退修了!
4、望着这台变频器我有些不甘心,费了我整整1天半的时间呀!我决心将CPU芯片拆下看看,到底是何方神圣,如此难缠!于是用热风枪对着它一阵猛吹,刚想拆下,转念一想不行再试最后一把吧!于是对准压紧,上电试机!My God!监看电流一切正常,空载是0,带小电机在3%左右,正常!直流电压到了680V,原来都是它惹的祸!赶紧恢复电压检测的电阻和过热保护!上电试机OK!送客户使用至今半个月正常!
总结:修完了虽然知道一切都是CPU芯片惹的祸!但无论如何也没分析出来最终的原因!不知道哪位大侠帮我分析一下!谢了!

网友A:
水平有限,你以后不要害用户了

楼主:
2楼的同行说话不要这么刻薄!我承认水平有限,所以诚心请教!你水平高,那你帮忙分析分析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