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6):
I/O设备定义通常在点组态之前进行,当然也可以根据需要灵活安排。下面执行一个新设备的定义操作,其步骤如下:
1. 运行紫金桥工程管理器,新建一个或打开一个已建成的应用工程。
2. 进入紫金桥®监控组态软件开发系统,选择导航树中“数据库”目录下的“设备驱动”,如下图所示:

3. 在“设备驱动”目录下罗列着各种I/O设备驱动,如果您的界面下的驱动数目较少,可能是您还没有安装驱动包,请到www.realinfo.com.cn网站下载安装。在“设备驱动”目录下选择“PLC”目录,然后选择“Modicon(莫迪康)”,可以看到其下有两种方式的PLC,这里选择MODBUS(ASCII&RTU串行口通讯),双击该选项,弹出“I/O设备驱动”,如下图所示:

不同的设备驱动会有不同的I/O设备驱动定义界面,但有一些选项是通用的,这里做一简单介绍:
设备名称:该I/O设备的名称,通过它,可以组态数据连接等。该名称必须唯一,不能与其它I/O设备重复。
初始禁止:有些I/O 设备并不需要时刻启动数据采集,只需要在特定的时间里采集和设置数据,可以设置其初始禁止,到需要时才使用函数DeviceOpen 启动/DeviceClose 停止该设备。
动态优化:可以优化采集速度。采用该选项,只有当前的活动点(需要保存历史的点,需要监视报警的点,需要在当前画面更新的点)才与实际的IO 通讯,否则不进行数据通讯。
数据更新周期:数据多长时间更新一次。实际的更新周期取决于设备和计算机通讯的速度,有可能大于该周期,但是最小不会小于该周期。由于与实际设备通讯时,往往不能一次读取所有的数据,因此数据更新周期内只能更新一批数据,而不是所有数据。
超时时间:当与设备进行通讯时,如果超过超时时间没有应答,则该次数据通讯的数据作废,又开始下一次数据通讯。如果一个设备连续超时3 次,则认为该设备进入到故障状态。
故障后恢复查询/周期:当设备发生故障后,为了提供通讯速度,不能按正常的调度时间进行调度,该周期是每隔多长时间查询一次设备,看其是否从故障状态中恢复。
故障后恢复查询/最长时间:当设备发生故障后,如果在最长时间内不能恢复正常,则以后不再查询其状态,即使其已经恢复正常,如果不重新启动紫金桥®,也不会恢复通讯。
设备地址:根据不同的设备有不同的含义。详细请参见该设备的组态帮助。如果是串口设备,还需要组态串口参数,如波特率等,网络设备需要组态端口等,不同的设备不尽相同,请参见具体设备的帮助。
4. 在“I/O设备定义”对话框中的“设备名称”后填写您对该设备起的名称,这里填写为“testt”,设备地址后填写“01”,这里要注意的是,设备地址需要参考实际现场设备来确定,有的现场设备通过相关软件设定设备地址,有的是通过一些硬件操作来确定设备地址等,这里填写为“01”,实际操作时可能为其他值,在“通信端口”中选择“COM1”您也可更具实际情况选择,然后点击"设置"按钮,进入“端口设置”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端口进行设定,然后选择“保存”按钮,保存设定。
提示:有时新建了相关的设备后,无法连接成功,其原因就是端口设置不对。
5. 由于这里选择的设备是采用Modbus协议的,还需要对其进行相关设定,如下图所示:

根据需要选择相关选项后,点击“完成”按钮保存相关设定。
6. 完成以上步骤后,您可以看到在开发界面的导航树中设备驱动里增加了刚才定义的设备,如下图所示:

不同厂家的I/O 设备定义操作大体步骤类似,但细节不尽相同,用户可按照窗口提示逐步进行直至正常结束。如有操作错误可按提示框信息修正。
“I/O 设备定义”组态操作可以在绘制人机界面之前进行,也可以在点组态时进行,最好在进行点组态之前完成,这样可以保证在“数据连接”时使用下拉菜单选择连接设备。在系统中定义了一个I/O 设备后,系统就将这个I/O 设备适用的驱动程序自动装入到“初始启动程序”中,所以当数据库系统运行时,会自动启动这个驱动程序。要注意,必须首先运行紫金桥数据服务器,才能正常启动驱动程序,否则,驱动程序只能作为调试设备的工具。
引用I/O设备
定义完毕的I/O 设备就可以在进行点组态的数据连接时使用。“数据连接”就是使数据库中组态的点参数与I/O 设备的I/O 点的物理地址一一对应起来。数据连接是通过I/O 设备名(即数据库浏览器“设备驱动”目录下的最底层目录的相关设备)进行的,I/O 设备名是用户赋予具体I/O 设备的逻辑名称。
紫金桥通过I/O 设备名来管理I/O 设备并使用它的各种参数。I/O 设备名与物理I/O 设备是一一对应的,所以,每一台物理I/O 设备都应该有唯一的I/O 设备名。I/O 设备名由字母、数字组成,设备名限于8个字符。
修改或删除I/O设备
如果用户想修改已经建立的名为“testt”的设备中的参数,可以双击开发系统中导航树中名为“testt”的子目录项,或用鼠标右键单击该子目录,并从弹出的右键菜单中选择“修改”菜单项,即可在弹出的窗口中修改设备参数。但是,已定义的“设备名称”是不允许修改的。
如果要删除某个设备,以鼠标右键单击开发系统中导航树中该设备名的子目录项,并从弹出的右键菜单中选择“删除”菜单项即可。如果不能删除,请先删除已经与该设备做过数据连接的数据库I/O 点,释放该设备,然后再执行删除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