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6):
我现有一台惠丰F1000型4KW380V变频器起动可以运行,输出三相电压平衡,电机空载运行平稳,但是带上负载电机就不会动了(能听到嗡嗡声,电机是好的,负载正常),特别是低频时轻轻用手抓住就不会转了,电源主电容及驱动部分的电容全部换掉了也不起作用(参数也初始化过),无奈在此想问问各位师傅,这个故障要怎么来处理?问题出在哪?希望能得到各位师傅的指点。谢谢!

网友A:
是否变频器的容量选择得过小

网友B:
按照楼上说的先确定选型有没有问题,然后察看参数有没有设错,最后再来排察变频器和电机的原因.

网友C:
重新设定V/F曲线,现在用的曲线和电机负载不匹配.

网友D:
变频器参数有误,有的变频器是要设置电机的磁极对数

网友E:
对了
基本就这些了,还望楼主测试后回复!!

网友F:
先顶一下,等高手来解答!

楼主:
不管怎么样先谢谢各位的指点,在这里我把问题在补充一下,电机是3.7KW的三相异步电机.参数初始化过.问题是空载时低频没力,稍微用手碰住就转不动,磁极对数还没有去看,应该不是主要问题,再麻烦各位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重新设定V/F曲线,现在用的曲线和电机负载不匹配.
正解

网友B:
按照电机铭牌将电机参数输入进去,然后选进行简单使用设置试试.

网友H:
应该是变频器参数有问题,不像是常用参数,最好在输出部分找找,具体我也说不上来

网友I:
F1000的变频器不属于矢量变频器,低频力矩小,正常,你换一台F2000的就好了

网友J:
检查电机参数设置,重点是电机频率。

网友K:
首先看一下电机的接线方式是星形还是三角形,然后空载看电压和电流,输出频率。最好看变频器的监控电流和钳形电流表测的电流对比。然后带负载在看这些参数。确认是VF控制方式?

网友L:
带载时要测量一下三相输出电压,有无偏相、偏低或偏高等现象!根据测试情况再分析原因。
有时候什么原因,看半天猜半天,不如搭表笔量一下!

网友M:
如果变频器硬件本身没什么问题
应该是参数设置的不对
再检查一下试试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的帮助,电机确定是好的,问题出在变频上,今天再次测试发现了这么一个问题,我拖了一个2.2KW的空载电机作负载,用钳形电流表测输出电流为1.2A(三相电流平衡,50HZ时电压为400V,电压三相平衡)但是变频显示为10A左右,有时会显示20A很快就报OL过载停机.还有一个问题是,该变频在11HZ以下运行时没有电流显示,再把频率调上去时电流一下就升上去了.

网友L:
噢,这就是电流检测电路不良,造成错误的电流检测结果,导致变频器在运行中,实施了限电流降频动作,电机速度升不上去,运转无力。
应该检查电流检测电路,使电流显示与实际值相对应。
看来,不只要检测三相电压是否平衡,还应该同时检测运行电流的情况,才能准确判断故障啊。
小于11Hz,没有电流显示?这点就奇怪了,请大家发表看法。

网友N:
你所说的低频,到底有多低。电机不转时的电流是多少?看看v/f曲线设定值,别的也就没什么了,祝你好运吧

网友J:
前几年修过一台富士G11的,好象是7.5KW。模块驱动都有损坏,修好后20HZ以下带不动皮带轮,超过20HZ后皮带一下子就动起来了,操作工说以前5hz就能转了。在电路上检查两天未能找到原因,无奈之下再次来到现场装机实验,无意中发现,参数设置中用一项,矢量控制,选择 是 后完全正常。

网友O(2011-02-23):
重新设置一下变频器参数,把转矩提升加大一些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