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6):
一台安川变频器上电无显示,检查发现上电继电器吸合,正负15伏,24伏均正常,5伏也有开关电源已工作。排除了面板故障的可能性,发现主板供电电压为4.8伏左右请问是不是5伏偏低引起的故障?

网友A:
4.8V属于正常范围。要求5V的正常供电范围在正负5%以内。电压低于4.5V后有工作停止、实施复位动作等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