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6):
请教一下炉温仪的工作原理

网友A:
炉温仪产品说明:

1、可测波峰焊、回流焊、隧道炉在线实际焊接温度曲线,三种PC介面(英文,中简,中繁)显示并可互换。

2、每通道可记录资料120000点,配合PC机98X以上系统即可高清晰显示焊炉温度实际设定曲线,每条曲线颜色可多色设定,并通过印表机横向列印或纵向列印。

3、电脑上自动显示每通道最高温度,水平温度/时间线,单点温度和时间显示。

4、可设置要测得的PCB每点焊接点(元件点)的尺寸,距离,运行方向及可下载显示PCB彩图和定位点,自动显示温区。

5、通过PC机用滑鼠可设定焊接区域,焊接时间点,上升斜率,下降斜率,超出指定温度的时间总值,任意两间点的斜率,时间值。

6、并通过详细资讯查看详细资讯对话方块,并可进入列印范围,让操作者了解得更透彻。

7、内装可充电式Ni-cd电池,最长可连续使用8小时。

炉温仪技术参数:

1、型号规格:TPK-40/60/80/120

2、测试通道:四/六/八/十二通道

3、转换速率:0.05秒~600秒可调

4、记录时长:8小时

5、测量精度:1℃

6、测度范围:0-300℃

7、工作电压:3.6VDC可充电电池

8、软件版本:e-DataPro V1.6

9、外形尺寸:L208W75H16(mm)

10、保温盒尺寸:L252W88H26(mm)

炉温仪功 能:

1、任意两点间的升温斜率和降温斜率

2、图形的局部放大和还原

3、可以多通道和单通道任意选择或单通道

4、可自动显示分布的炉体温区

5、坐标轴的设定:X轴(时间值);Y轴(温度值)

6、显示任意一条曲线的时间总长

7、不同炉体温度曲线的测试保存及列印

8、在线式设定温度的超时记载

9、三种版本(英文,简体中文,繁体中文)互换,适合您电脑系统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