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6):
请教一下taber磨耗仪的技术参数

网友A:
taber磨耗仪的详细介绍
taber磨耗仪始创于1930年,并且经过了多次的技术革新,用于磨耗承变力的测试。在许多行业,TABER磨耗测试法已成为一种工业标准,诸如陶瓷、塑料、纺织、金属、皮革、橡胶、地板、油漆品以及电镀表面等,用于研究开发、制程控制和质量保证。其加速消耗测试法写进了许多工业标准,如ASTM,ISO,TAPPI,DIN,SAE,JIS,EN,UNE等。
5135型taber磨耗仪为单盘测试,体积小而坚固,并且在测试基座上装有多种控制键,数字型显示屏和设置输入键。测试时,样品固定于转动的盘上,在一定的压力下,承受两个转轮的摩擦。其中转轮是由试样的转动带动的,而且相对于装有测试材料的转盘有所偏移,产生滑动,从而形成Taber所特有的X型摩擦。30cm2的试样表面承受摩擦而呈现粒纹状或波纹状,可精确地分析材料的破损点或显示出不可接受的磨耗。而且通过选择多种不同的摩擦转轮和配件,可以模拟真实的损耗条件(最大厚度1/2”)。结果可以用表观、重量、深度、体积等方法来表示。
严格控制以下条件以获得可信的结果:
1.摩擦轮的质量选择。(包括坚实性)
2.摩擦轮上加重的装配。
3.真空吸收磨损粒子。
4.电子计算转盘的改变。
仪器符合标准:DIN 53754,53799,53109,52347,TAPPI T476,ASTM D3884,ISO 54701,ASTM D1175。
taber磨耗仪主要技术参数:
1.试片尺寸:ø120×ø6.5×3mm;
2.磨耗轮尺寸:ø2″×ø1/2″;
3.磨耗轮与试片盘中心间距:37~38mm;
4.磨耗轮轨迹:外径3-1/2″×内径2-1/2″×面积30mm2;
5.回转速度:60、72次/分钟;
6.机台尺寸(长×宽×高):230×350×275mm;
7.仪器重量:23kg;
8.额定电压:AC220V/50Hz;
9.选配件:H-18砂轮一套,CS-17砂轮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