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6):
想问下程序第一行中的点动按钮I0.1为什么不是常闭的,还有热继I0.3为什么不是常闭的?

网友A:
继电器控制转化为PLC控制错误。你用梯形图编一下再转化为编程语句就知道上哪里错了。

网友B:
此梯形图上自锁有错误,点动没错
实现自锁上把第一行的I0.1去掉就对了,但这样会造成不能点动,此时把第三行的I0.1后面拉到I0.2后面整个程序就可以实现自锁与点动了(感觉上最好把Q0.0和I0.0换下位置,这样比较习惯)
为什么I0.3不用常闭,那是因为外部接线时候,你把线接到热继的常闭点上了,这样I0.3用常开,在PLC内部显示I0.3是接通的
在第一行中,I0.1如果改为常闭的话整个程序也可以实现自锁与点动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12/6 22:11:25编辑过]

网友C:
梯形图是错的,第一个I0.1应该用非点,语句表是正确的。

网友D:
我用台达ES2试该程序,按下SB2后,输出自保(将与输出串联的“点动接点”改为常闭后);
但我不了解西门子PLC的情况,不知是否可以。

楼主:
如果第一个I0.1改为常闭点,个人认为好像也有点问题。用扫描周期来阐述

点动的情况下

     在第一个扫描周期合上I0.1,则Q0.0输出为1;
     在第二个扫描周期中关闭I0.1,此时Q0.0输出仍为1,这样的话就实现不了点动功能了

网友B:
不好意思,刚刚仿真了下,果然有误
不知道用真机试验是不是也这样,手头上没机器
将第一行的I0.1改为常闭后程序点动果然是自锁
上面说错了

不知道用真机试验是不是也这样,手头上没机器

这样的话你点动就把I0.1的后面接到I0.2的后面去就可以实现点动了

网友E:
呵呵。。。看起来挺平常的,分析来了还不简单了。

网友F:
电路图是为了减少电气设备。
梯形图就不一样了。把动作分开做就好了。还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