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6):
问题如上,按一下灯亮、按两下灯闪烁、按三下灯灭,希望大家指点下,最好能给个继电器控制图和PLC程序

网友A:
用PLC来做比较简单
1,用个计数器,监控它的数据,用=指令,等于1了让灯亮,等于2了加个闪烁指令让它闪,等于3了清零
2,用移位指令
3,用循环指令
多想想都可以实现

网友B:
嗯,这思路有很多种,只是方法有难易,这需要LZ自己实训啦

网友C:
的确有不少方法~!

网友:
专业PCB生产,PCB做板

网友D:
用计数器可以实现

网友E:
到卖灯具的那里去买一个分段控制器,应该是集成好的,

网友F(2015-04-23):
将按下不同次数的状态记住 对应的进行输出 这是基本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