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为此模块配上一logo!

楼主(2010-12-06):
请为此模块配上一logo!
原来的logo!坏了,没看型号!
这个该用啥型号啊?

楼主:
此模块的型号为DM8 12/24R
6ed1 055-1mb00-0ba10

网友A:
实际上DM8 12/24R 数字量模块已基本把LOGO!的范围确定了,因为LOGO!的输入电压只有115/230V.AC、24V.DC、12/24V.DC几种。DM8 12/24R模块的供电电压是12/24V.DC。所以LOGO!首选的型号就应该是LOGO! 12/24RC,但定货号略有区别,看带不带显示,有没有模拟量输入,有没有总线接口等。

网友B:
最后是0ba10,
我见过的是0ba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DM8 12/24R 数字量模块已基本把LOGO!的范围确定了,因为LOGO!的输入电压只有115/230V.AC、24V.DC、12/24V.DC几种。DM8 12/24R模块的供电电压是12/24V.DC。所以LOGO!首选的型号就应该是LOGO! 12/24RC,但定货号略有区别,看带不带显示,有没有模拟量输入,有没有总线接口等。
我们不用模拟量输入和总线接口的

楼主:
230rc就是型号?
价位如何?
这比直接买个20-30点的小型plc相比,差多少钱?

网友C:
这是AC供电的型号;
编程方便的话,还是用PLC;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AC供电的型号;
编程方便的话,还是用PLC;
我也感觉看不懂logo的程序,好像是与非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