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6):
请教各位公司一台变频器型号为:6SE7016-0TP50-Z         Z=G41-C23

其中内部主控板为CUCP  ASIC ,在网上没有查到该订货号,与CUVC板有何区别?另外Z=G41-C23
是什么意思?
CUVC板分大板和小板吗?集成块大小区分。

网友A:
看看这个你就会清楚了。

网友B:
如图示,主板应该就是CUVC,装置是增强书本型的逆变器。附加板是通讯板,应该是G23和G41两个通讯版。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