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6):
一台55KW的风机,用变频运行,一般情况下是轻载运行,不停机,请问制动电阻要选多大的。用国产变频器如三晶

网友A:
这个还要看你的停车时间要求,不会很短的话,电阻功率可以小一点,用两根5KW28欧的波纹电阻并联可以用.

网友B:
请问制动电阻的大小如何计算

网友C(2011-07-27):
风机停车时间没要求的话, 可以不加制动单元和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