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口设置

楼主(2010-12-06):
三菱GX-Developer编程软件上有设置COM口的地方吗,我在上面写好的程序在,在线----调试时说COM口设置错误,不知道该怎么办,请大家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那你可以设置一下COM端,看有没有对上

楼主:
COM端是怎么设置的啊

网友B:
连接电脑和PLC,打开三菱GX-Developer编程软件  点在线、传输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