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6):
我想问一下,用RSLogix5000  v16版本的编程软件可以打开v13.0版本的程序吗?谢谢

网友A:
貌似不可以,AB的軟件版本之間不兼容。

网友B:
绝对可以,放心打开吧!

网友C:
高版本可以打开低版本

网友D(2011-01-05):
可以,但可能会将原程序直接升级成V16的

网友E(2011-03-05):
可以的,我试过~~~

网友F:
可以打开,但是打开之后,程序就直接变成16版本的了,之后再想用13版本的就打不开了

网友G(2011-06-15):
第一次见到 cvlsam 大牛回答错误。。

网友H:
当然可以打开了。高版本可打开低版本的程序,但会将低版本转为高版本的,如再往原PLC控制器中下装程序,可能固件版本也需要升级,要不然不能ONLINE。

网友I:
可以打开。高版本可打开低版本的程序,低版本程序会转为高版本的,如再往原PLC控制器中下载程序,固件版本也提示需要升级,我试过,但没敢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