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6):
WINCC做为上位机,插两块卡,一块是CP5611,另一块是CP5613。5611通过PROFIBUS总线连一个315-2DP,传输率为:187.5Kbps;  5613通过PROFIBUS总线连三个315-2DP,传输率为:12Mbps.

 上述方案是否可行。谢谢!

如果可行需要怎样设置?

有这方面的资料也可以:maolin1224@163.com

网友A:
方案没啥问题。

但是为何不将CP5611取消,而直接使用CP5613与4台PLC通讯呢?这样可以省下CP5611的成本,同时节省Wincc的工作量。

楼主:
再请教
我是改造工程,这套系统已用了十几年了,而且是进口设备,源程序早就不知道在哪了,我只能读到站地址,不可能对PLC重新组态、编程。

我现在想做的就是,只要能将两套系统集中到一个WINCC上监控就OK了!

所以想跟原来的配置一样用两块卡,两个通讯速率是不同的。
具体在WINCC里怎样设置呢。还有PG/PC如何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改造工程,这套系统已用了十几年了,而且是进口设备,源程序早就不知道在哪了,我只能读到站地址,不可能对PLC重新组态、编程。

我现在想做的就是,只要能将两套系统集中到一个WINCC上监控就OK了!

所以想跟原来的配置一样用两块卡,两个通讯速率是不同的。
具体在WINCC里怎样设置呢。还有PG/PC如何设置?

你如果使用DP通訊,那麼在Step7中組態DP網絡,至於Wincc,在連接屬性中設定。

與PG/PC設定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