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6):
硬件
PLC: FX1S-30MR
编码器:OMRON E6B2-CWZ6C A,B,Z输出
测试时发现,单独接A相,C235可以正常计数使用,在编码器旋转时,可以看到面板上X0的LED不停的闪烁
但使用AB相时,发现C251不能计数,在编码器旋转时,可以看到面板上X0的LED不停的闪烁,但X1的LED灯一直接通的,不闪烁
单独使用B相时,不管接在X0,或者X1,C235或者C236都不能正常计数,且X0或者X1的LED灯一直接通的,但不闪烁
问题出现在哪呢?难道编码器的B相输出坏了?恳请各位高人指点迷津,感谢!!!
程序如下:

LD      M8000
OUT    C251 K5000
DHSCS K2500 C251 Y0
DHSCR K3800 C251 Y0
END

网友A:
先试一下你编码器有没有问题;

网友B:
我遇到过一个B相损坏的编码器,也是你所选择的编码器型号,它的表现是单独A相可以随着轴的旋转而闪烁,而B相则常亮.

楼主:
和我的判断一样
编码器存在故障

网友C:
用示波器测量一下,最直观了

网友A:
有其它好的编码器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最好拿一个同品牌型号的,我用到现在E6B2只出现过一次这种故障,感觉还算可以.

网友D:
可能是编码器输出坏了,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编码器有没有方波输出

网友E(2011-01-05):
用万用表测输出电平就知道好坏了.........................

网友F:
楼主你用2相编码器输入时不能用c251的,c251是单相输入的,具体的可以看三菱的编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