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四开单控的开关怎样接线啊?谢谢啦!

楼主(2010-12-06):
我买了个捷鹰四开单控的开关,谁能告诉我怎么接线啊?墙壁上的接线
盒里有5跟线,全是红色的,开关背面有两排接线柱,上排6个,标
L11,L1,L21,L31,L3,L41下排6个,标有,L12,L2,L22,L32,L4,L43!请问
可怎么接线啊?谢谢各位啦!
要4个开关分别控制一盏灯!以下是开关的背面!谁能告诉我怎么接线啊!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用试电笔试出电源的相线,L1. L2. L3. L4接电源的相线,L11 . L21. L31 .L41分别接剩下的四跟线

楼主:
谢谢啦,我不是很懂电的,麻烦你能不能在我的图片画一下,或者详细的告诉我一下,让我能看明白到底该怎么接!万分感谢您啊!!!!

网友B:
按照配电标注的习惯,
L1,L2,L3,L4应该是电源进线端
L11,L21,L31,L41是对应的其中一个出线端(即L1进--L11出)
L12,L22,L32,L42为另一路出线端,看图片这个端口是不用的,
最简单的办法,拿个灯泡,将开关的L1接到火线,灯泡的一头接L11,另一头接零线,送电,开关第一个开关,如果灯亮了,说明接线是对的

网友C:
楼上的已经说得很详细了,就这样操作。

网友D:
L1 L2 L3 L4用线连接起来, 接上火(相)线, L11 L21 L31 L41接其它的四根线.
因为你的开关是双联的所以L12 L22 L32 L42可以不接.
可以分成四组 . 一组 L1 L11 L12
二组 L2 L21 L22
三组 L3 L31 L32
四组 L4 L41 L42
以上四组分别为四个开关.

楼主:
大家帮我看看哪个接线对?

网友E:
盒里面5跟线。。有一根是火线进线。。其他的4根线是每组灯的火线进线。
至于开关呢,,L1 L2 L3 L4并联接火线进线。。。
L11 L21 L31 L41 就分别接灯的火线进线。。
还有。。L12 L22 L32 L43你觉得你能接线上去么??
开关都是最基本的东西。。实在不会用万用表一个一个的试。。
开一下。有电阻。关一下没电阻,,,那说明这两个接线端子就是一个开关了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F:
看起来你的是个四开双控开关

楼主:
请问一下l1.l2.l3l4怎样并联啊?请帮忙给我画下图!谢谢啦!

网友D:
第二个是对的

网友D:
第一个图不起双联作用灯也会亮不是正确的法.
第二个是正确的

.

网友G:
设计每一个按键是单联双控,,但仔细看12、22等都是封闭的

网友H:
L1,L2,L3,L4应该是电源进线端
L11,L21,L31,L41是对应的其中一个出线端

楼主:
谢谢大家对我的帮助啊!我终于安装上了!

网友I(2016-04-30):
希望有用,看看楼主的问题

网友J:
   先确定一下是四联单控,还是四联双控。单控只能在一个地方控制一盏灯,而双控可以在两个不同地方控制一盏灯。先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就可知道单控还是双控了。据楼主所说是5根线,我感觉是一根进火线,4根出火线。不知楼主家四联开关控制几盏灯?

网友K:
8楼第二副图接线是对的。。

网友L:
这个开关还没留意看过!楼主说下,这是什么地方用的?要达到什么目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