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7):
请问各位老大,绕线电机转子回路串入电阻后对电机转速有何影响?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为什么?谢谢!

网友A:
空载或轻载时没有影响,重载时速度下降。

降压启动一样的原理。

电磁感应

网友B:
转子串入电阻就是为了降低启动电流,以保护工厂其他设备正常工作,轻载或空载时转速基本上没有影响,重载时力矩下降,转速降低

网友C:
串电阻是起动时用的,起动完了是要切除的

网友D:
绕线式异步电动机串电阻降压启动,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实现有级调速(额定转速以下),主要用于需要进行重载启动的场合,重载启动时,转速下降,转矩不变,例如:行车。

楼主:
能否再具体的为我解说一下,因为我要问的正是行车上所用电机的问题。还有,我不懂行车把重物放下过程中,为何能慢慢的放。谢谢!

网友E:
需要有主令操作器,逐级的切频敏来完成

网友F:
学习了,以前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能否再具体的为我解说一下,因为我要问的正是行车上所用电机的问题。还有,我不懂行车把重物放下过程中,为何能慢慢的放。谢谢!
[/当重物超过一定吨位时.你所控制的下降一挡实际上电机是处在上升一挡的状态这样重物才会稳稳的下降quo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