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7):
我们公司 一力士乐伺服电机 在维修轴承时候,将编码器重新拆装过,
装上以后报一F8022 编码器信号故障,
编码器型号为:SKS36-HFAO-S01,请教过SICK,此编码器为单圈绝对值编码器
想请教一下,此编码器在与电机协调过程中是否需要校零或者同步呢?

此种问题现在在我们公司属于技术盲区,请高手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A:
线没有接错吧;正常来说,如果编码器的角度错位的话,只能是显示的位置值不正确,不应该报错吧!

楼主:
请教过高手,说是绝对值编码器在重新安装后 需要重新确定标准初始位置,存在相位角的问题,

网友A:
意思是有一个类似初始化复位的过程了.

网友A: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