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转矩调频求问

楼主(2010-12-07):
电机调频有恒转矩和恒功率两种调频方式

在恒转矩的情况下,要保持Φ恒定,根据:E=4.44f NΦ    =>   E/f=4.44N Φ,   要保持Φ恒定,此时E和f相等的变化

  在 Φ  恒定的情况下要保持转矩恒定 ,已知Φ  是恒定不变的,要保持T恒定,根据  T=KΦICOS@,则I也要是恒定的

可是电机在变频运行时转子电流I一直是在变化的呀,转矩是达不到恒定的

说的有点乱,怎样来保证转矩是恒定的

网友A:
转子感应电流I是由什么产生的,是由定子的旋转磁场变化产生的。Φ恒定的情况下, 感应电流怎么会变化呢!也就是说,电机在启动的过程中只要保证V/F恒定,转矩就恒定。
你那个E的公式就是感应电动势计算, 转矩公式你转换下就能变成 T= K*E^2/F^2
其实转矩与E^2/F^2成正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