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7):
先看看本人分析:PLC的源型输入————PLC输入点的光电耦合的公共端接0V;外部com口接24V。
                       PLC的漏型输入————PLC输入点的光电耦合的公共端接24V;外部com口接0V。
                       PLC的源型输入用PNP输出型传感器;
                       PLC的漏型输入用NPN输出型传感器;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如果PLC的漏型输入可以用PNP型输出传感器吗?
                          同理PLC的源型输入可以用NPN型输出传感器吗?

                          这样使用,在程序中只要取反 如  X   用作  X非 不就行了!!
请高人指点!!!!!!!!!

网友A:
不是X的信号到PLC的正反问题
是你外部接的传感器信号要能被PLC接受到,型号不对应,PLC接受不到这信号

网友B:
呵呵;如果PLC输入公共端+-都可以接,则NPN、PNP都可以用的;
但像三菱FX2N国内用的只支持NPN;
PNP的需要转换才能输入;

楼主:
西门子的就是可以+ — 接。
三菱的不能,其光电耦合的公共端是+,只能用NPN;
我听说可以用接个下拉电阻方法?
不知道行不行吗?

网友C:
西门子200系列的不分,但300,400的PLC是要分源型模块,漏型模块的

网友D:
台达的PLC输入公共端+-都可以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