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7):
请问矢量变频器与一般变频器之间有什么不同!
如果驱动一台电机,矢量与一般的变频器实质性会有多少差异!!!!

网友A:
矢量只是一种控制方式;

网友B:
矢量控制的变频器,与普通V/F控制的变频器,区别在于前者对电机的转矩可控是闭环控制的,而后者对电机的转矩是开环的控制,不可控。因此矢量控制可以让电机在低速范围实现恒转矩控制,而V/F控制在低速范围“给力”比较困难。^_^

网友C:
矢量的精度高 但价格贵

一般地方用V/F控制就可以了 价格也低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

网友D:
看了很多版主你对别人问题的回复,真的可以用一针风血来形容,简单,明了、~~

网友E(2011-03-20):
看了很多版主对别人问题的回复,真的可以用一针风血来形容!

果真是达人撒

网友F(2011-06-11):
三晶S350高性能矢量变频器的特点
S350系列是由广州三晶电气有限公司推出的新一代高性能矢量变频器,有如下特点:
■采用最新高速电机控制专用芯片DSP,确保矢量控制快速响应
■硬件电路模块化设计,确保电路稳定高效运行
■外观设计结合欧洲汽车设计理念,线条流畅,外形美观
■结构采用独立风道设计,风扇可自由拆卸,散热性好
■无PG矢量控制、有PG矢量控制、转矩控制、V/F控制均可选择
■强大的输入输出多功能可编程端子,调速脉冲输入,两路模拟量输出
■独特的“挖土机”自适应控制特性,对运行期间电机转矩上限自动限制,有效抑制过流频繁跳闸
■宽电压输入,输出电压自动稳压(AVR),瞬间掉电不停机,适应能力更强
■内置先进的 PID 算法 ,响应快、适应性强、调试简单 ; 16 段速控制,简易PLC 实现定时、定速、定向等多功能逻辑控制,多种灵活的控制方式以满足各种不同复杂工况要求
■内置国际标准的 MODBUS RTU ASCII 通讯协议,用户可通过PC/PLC控制上位机等实现变频器485通讯组网集中控制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矢量控制的变频器,与普通V/F控制的变频器,区别在于前者对电机的转矩可控是闭环控制的,而后者对电机的转矩是开环的控制,不可控。因此矢量控制可以让电机在低速范围实现恒转矩控制,而V/F控制在低速范围“给力”比较困难。^_^
学习了!

网友H:
矢量控制就是仿照直流电机的调速思想的设计的,一个电枢,一个励磁,就是把一部电机构造上不能分离的定子电流分离成相位差90度的转矩电流和励磁电流,分别进行控制。 优点主要有:能调节转矩,低频转矩大,过流控制能力高,能运行四象限。

V/F控制 是最早研发的控制方式,缺点就是不能控制转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