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7):
今天刚接触pH电极,不知道它的应用范围有多广,请大家帮着介绍下,顺便有资料的给发点过来...谢谢!

邮箱:moxuan1103@live.cn    谢谢~
择善人而交, 择善书而读, 择善言而听, 择善行而从。

网友A:
由pH的定义可知,pH是衡量溶液酸碱性的尺度,在很多方面需要控制溶液的酸碱,这些地方都需要知道溶液的pH:   医学上:人体血液的pH值通常在7.35-7.45之间,如果发生波动,就是病理现象。唾液的pH值也被用于判断病情。如夏季蚊虫叮咬会分泌出甲酸(蚁酸),人感到痒,是因为此时pH低于7显酸性可采用肥皂水、牙膏来增加pH值可以使人减轻痛痒感。   化学和化工上:很多化学反应需要在特定的pH下进行,否则得不到所期望的产物。   农业上:很多植物有喜酸性土壤或碱性土壤的习性,如茶的种植。控制土壤的pH可以使种植的植物生长的更好。   工业应用上怎么得到液体的PH值呢,现在测量PH的仪表有很多,比如笔式PH计(pen pH meter),在线PH计,都可以随时精确的测量出PH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