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7):
一个昆明高原上(约两千米海拔),变频器选型的时候没有降容,一对一选的,但是有时候变频器运行起来有烧塑料的味道,但是变频器还能运行,我想是不是因为海拔高,选变频器的时候没有加大变频器容量造成的呢?

网友A:
不错!在海拔高度超过1000米的地方,所有的电气设备的选型上都得有个海拔校正系数进行校正!
一般海拔1000米以上,每超100米,额定容量降幅1%。

网友B:
海拔高度是变频器的环境运行条件之一,有的厂家是有标注的,如海拔不高于1000米等;但有的厂家并没有任何标注和说明。不管他标不标、有没有说明,在高海拔地区使用时是应该降额使用,才能保证变频器的可靠运行。

网友C:
烧塑料?检查一下;

楼主:
是的,海拔高了是要降容,但是我想知道变频器内部的这种状态是不是跟没有降容有关系

网友D:
看看运行电流是多少?也许是电机出的味呢。

网友E:
要看具体情况而定

网友F:
新设备一般都有焦味,可能属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