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过载

楼主(2010-12-07):
变频器过载这种情况除了变频器选小了外,还有什么其他情况能造成这种故障嘛?有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A:
检查下电机所带负载是否过重。如我碰过的:有一台水泵变频器频繁的过载跳闸,观察和重设参数没有效果,与机修工说检查下水泵,他们认为就是变频器的问题,后与车间主任沟通,机修工不情愿的换了水泵,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B:
如果电机额定电流小于或等于变频器额定电流,那变频器就没有选小,如果带不动,说明电机控制系统选小了。而不仅仅是变频器选小了。

如果小的不多,利用过载周期和过载倍数,使系统满足工艺要求。如果是连续工作的,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C:
检查电机是否过载,外部有没有造成电机堵转

网友D:
看看你机器是什么时候的啊 有的时候机器用的时间长了 也会有这种毛病出现 里面有零件老化

网友E:
短路,接地,以及电机机械方面卡死,等等

网友F:
带动的电动机过载了,一般表现为超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