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图纸转换PDF文本

楼主(2010-12-07):
用CAD画了控制电路图,转换成PDF文本后,图就在文本页的最下端,怎么改,是比例问题吗?图在CAD上是正好满屏,到PDF上只占下端的五分之一。。。。比例问题?

网友A:
把布局设好,预览一下再打印

网友B:
关键是布局

网友C:
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就和打印一样的打印成PDF格式。选中要转成PDF格式的图形,然后打印成PDF格式保存,和dwg一样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

网友D:
可以直接打印为PDF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