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常见问题

楼主(2010-12-07):
1.
选择 power supply 之注意事项 ?

ans:
(1)
为了使 power supply 的寿命增长,建议选用多 30% 输出功率额定的机种。例如若系统需要一个 100w 的电源,则建议挑选大于 130w 输出功率额定的机种,以此类推可有效提升 power supply 的寿命。

(2)
此外尚需考虑 power supply 的工作环境温度,及有无额外的辅助散热设备,在过高的环温 power supply 需减额输出。环温对输出功率的减额曲线请参照明威网站。

(3)
根据应用所需选择各项功能:
保护功能 : 过电压保护 (ovp) 、过温度保护 (otp) 、过负载保护 (olp) 等。
应用功能 : 信号功能 (power good 、 power fail) 、遥控功能、遥测功能、 并联功能等。
特殊功能 : 功因矫正 (pfc) 、不断电 (ups)

(4)
选择所需符合的安规及电磁兼容 (emc) 认证。
2.
请问明威公司的 power 是否可使用于 45~440hz ,如果可以,是否有其它的影响 ?

ans:
明威的标准品一般皆可使用于此频率范围内。但使用频率过低,将造成效率的下降,例如 :sp-200-24 操作于输入电压 230vac 及额定负载时,当输入交流电的频率为 60hz ,其效率为 84% ,但若输入交流电的频率降为 50hz ,其效率则为 83.8%; 而过高时会使得具有 pfc 功能的机型,其 pf 数值下降,另外也会造成泄漏电流的增加,例如 :sp-200-24 操作于输入电压 230vac 及额定负载时,当输入交流电的频率 60hz ,功率因子为 0.93 且漏电流为 0.7m a; 而当输入交流电的频率为440hz 时,功率因子降为 0.75 ,而漏电流增加至 4.3ma 。
3.
使用贵公司的产品,发现外壳上居然有电压,请问这是正常情形吗 ? 是否会造成人体的伤害 ?

ans:
由于 emi 上的要求,使得一般 power supply 的输入端会经由一些滤噪声电容与 fg( 外壳 ) 连接,造成外壳带电的现象。而此种现象, iec60950 中也有明确的规范,例如 : 信息设备之漏电流,必须低于 3.5ma ,故应不至造成人体上的伤害。
4.
若需要 24v 的电压,而明威无此机型可否使用 2 台 12v 串联 ?

ans:
可以,但需留意取所串联机型中之最小电流,为串联后整系统所需之最大电流。
5.
若需要 600w 电源,可否使用 2 台 s-320 并接 ?

ans:
不可直接并接。因 s-320 无并联功能设计,当 2 台电源输出电压不同时,电压高的会承受绝大部份或全部的损耗,建议使用具并联功能机型,如 psp-500 或psp-600 较恰当。
6.
可否利用 s-50 作为电池充电之电源使用 ?

ans:
可以,但需防止电池电压反馈,造成 s-50 损坏,建议于输出端串联一二极管,但需注意二极管散热。
7.
量测 d -60a, +5v 为正确, +12v 却超出规格,是何原因 ?

ans:
明威产品中多组 (2 组以上 ) 输出机种,均有 min.load 之要求,使用前可先参阅规格书。当 5v/ 4a ,12v/ 0a 时, 12v 输出电压偏高,约为 12.8v 已超出规格书上之±6%(12.72v) ,此时 12v 若依规格书加入 0.2a 之 min.load ,则 12v 输出电压可降至约 12.3v 。
8.
为何某些机型在开机后风扇不会转 ?

ans:
某些产品之散热风扇系用温度控制风扇之转动,以延长风扇之寿命,当内部温度未达设定之温度时,自然不转。
9.
为何电源在使用中会当机,关机后重新开启又能再操作 ?

ans:
一般造成电源供应器使用中当机原因约有两种情况,首先可能是负载瞬间超载造成过载保护,建议提升电源输出功率或修改过负载设计 ; 第二则是温升过高,发生过温度保护现象。以上情况发生均会使电源因进入保护状态而当机,而状况解除后再开机即可恢复正常。
10.
为何电源无法顺利开机 ?

ans:
可能负载是马达、灯泡或电容性负载,当开机瞬间时,电流过大所造成,建议采用的电源其过载保护方式是采定电流方式设计之产品。
11.
客户机器要外销至欧美,是否能使用非安规品 ?

ans:
依本公司经验,欧美客户 ( 欧洲客户会要求 ce ,美国客户要求 ul) 极少采购非安规产品,当客户有此表述时,应再详加确认,免得退货情形产生,造成双方困 扰。
12.
为何产品规格书标示 input voltage 88-264vac ,而机器规格贴纸则标示 100-240v?

ans:
使用者看到机器上的标示输入电压范围,其实在安规认证时,便会进行所谓加严± 10% 测试 ( iec60950 加严 +6% -10% ) ,所以电源供应器规格书定义的电压范围在 使用上是不会有问题;而机器上标示则是满足安规规范,且确保使用者能正确输入电源。
13.
贵公司具有 ce 标示的产品,是否装机于本公司系统内,一定能符合 emc 要求 ?

ans:
不一定,一般电源供应器安置在系统的位置、线组的安排与系统接地设计等等 … 均会造成某种程度的影响。相同的电源供应器,在不同的使用环境或应用往往会有不同的结果。
14.
本公司系统采用输出端地 (gnd) 和大地 (fg) 为共点,若应用贵公司的电源产品是否可行 ?

ans:
是的,因为本公司产品均为隔离式设计,贵公司系统地 ( ground ) 和大地 ( frame ground ) 基本上配接在一起是没有问题的。
15.
为什么贵公司多组输出产品 q-60b ,其中 +12v 电压低于规格书定义 ?

ans:
一般产品基于成本与市场需求,多组输出之电源供应器,只有单一组有回授,而q-60b 产品其主要回授则是取 +5v 为参考,如果 +12v 吃重负载, +12v 电压便 会低于规格书定义,建议其系统 +5v 负载最小应吃 0.5a 以上 ( 规格书中 current range ) , 则 +12v 便能符合误差范围内。
16.
什么是涌浪电流 (inrush current)? 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 ?

ans:
交换式电源供应器在输入电源送电的瞬间会出现一短暂 ( 1/2~1 电源周期, ex:60hz 电源 1/120~1/60 秒 ) 的大电流 ( 依产品设计约为 20~ 60a ,请参考产品规格书 ) ,产品开机之后便恢复正常电流输入,每次都在电源输入端送电的瞬间才会出现,此为正常现象,并不会造成电源供应器的损坏。但不建议持续对电源供应器开机 / 关机。另应注意,如果使用多台电源供应器同时间开机时,有可能会造成系统配电的保护开关跳脱动作,建议多台电源供应器应间隔逐一开启,或采用电源产品的遥控功能进行产品开 / 关机。
注1:
乐清市明威开关电源厂
注2: 有12v/5a 24v/2.5a 开关电源(90元)  12v/8a开关电源(52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