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7):
颖霖的弯管机,Z轴管模座上下的伺服电机,通上电不工作就发烫,放大器没有报警,用手试感觉有震动,安川的伺服电机,3KW的带电磁抱闸,因为只用一层模这个电机是不用工作的,模座位置没有到上下极限,请问有可能是什么原因??现在换了双层模要用这个电机换层,反而不大热了,电机不工作时用手试感觉有震动,别的机台电机没有。会不会是电机电磁抱闸本身的问题,长时间工作导致发热的啊?表情表情表情新手新手!!!!!

网友A:
你用的那个系列的,一般是由于增益参数设置不当造成的电机共振,运行时间久了就会发热以致烧毁电机。可参照说明书对相应参数进行调整,也可进行一次自适应调整。要仔细阅读说明书的。

楼主:
好的谢谢了啊,明天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