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7):
如图,在功能框图285.3和286.3处有关于变频器输出电流的计算,在计算isd和isq时有一个不同,请教各位,在V/F模式下的Ammeter是个什么东西,是怎么实现的?此时参与输出电流计算的isd又是从哪来的?

网友A:
我理解,VC矢量控制时才有Isq和Isd的计算问题,V/F标量控制时,没有这个计算。励磁电流是由电机建模时内部计算产生的理论值,然后根据自动优化再做修正。V/F控制时,转矩是开环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VC矢量控制时才有Isq和Isd的计算问题,V/F标量控制时,没有这个计算。励磁电流是由电机建模时内部计算产生的理论值,然后根据自动优化再做修正。V/F控制时,转矩是开环控制的。

是不是说,矢量控制时isd、isq这两个电流都是闭环后实际测量然后3/2变换、旋转变换得到的,而V/F时,只经过了3/2变换,而最后参与输出电流计算的isd是之前对电机建模时已经计算好的,在这里3/2变换对isd没有什么用处,只是用来得出isq的值?
但是在3/2变换之后用了个ammeter,这个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怎么得出的isq?还有对isd进行修正一般是怎么进行的?如果这里的ammeter换成旋转变换可以吗,会出什么问题?

网友A:
6SE70数学模型计算很准确,特别是SLVC(无编码器反馈)矢量控制建立的数学模型非常准确。2极电机,150Hz时,转速的控制误差不超过5rpm。如果是MM440,要差50rpm呢。具体的计算我没有深究过。只是觉得只要准确的键入实际电机参数即可。
另外,矢量控制时,装置内部要计算转矩分量和励磁分量。而且有相关的参数监控,V/F控制的时候,没有这些,但是80%额定转速,且空载时的电流,约等于电机的激磁电流,这是没有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