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7):
一台75KW的风机,用变频控制,对停车没有任何要求,只是很普通的风机,请问可以不用外部制动电阻吗?

网友A:
如对停机没有特殊要求,可以

网友B:
对制动没有特殊要求,不加制动电阻没问题

网友C:
不可以,电机那么大,不加的话会损坏变频器,制动电阻的作用是消耗电机停止下来所产生的动能

网友D:
又不是做实验,最好还是接个制动电阻,安全第一

网友E:
呵呵;
75KW的变频器基本上没有内带刹车功能的,需要先配刹车单元,再配刹车电阻;
如果对刹车没要求就不用了;

网友F:
可以不用,降减速时间加长点

网友A(2011-03-04):
如是自由停车,可以不用。也不用延长变频器内部停车时间。

网友G(2011-07-27):
可以的,停车时间放长点

网友H(2014-09-05):
可以不接,不过为了变频器能用的更久一点最好还是加一个加能制动单元

网友I:
停车时间加大,要不对变频器有很大的损害,最好还是增加制动电阻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