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7):
一台75KW的风机,用变频控制,对停车没有任何要求,只是很普通的风机,请问可以不用外部制动电阻吗?

网友A:
当然可以。但是要注意减速时间必须设置的长一点,比如30S或者60S甚至更长,以保证减速过程直流母线不过压跳闸。因为风机了属于大惯性负载。

网友B:
除非风机停车有要求,我一般会选择用惯性停车,所以我一般不会用杀车电阻。

网友C:
我所接触的几台用变频器的锅炉鼓、引风机,其功率有55KW和75KW的,都不用制动电阻。

网友D:
变频器可以不用制动电阻吗?
变频器可以不用制动电阻。

网友E:
对停车无要求的可以不接制动电阻。

网友F:
可以不用,在选择变频器时不要配置制动电阻,价格还可便宜

网友G:
象你说的情况,可以不用!

网友H:
可以不用的。要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网友I:
不管是停车还是减速都是要靠制动电阻消耗电机的能量的,只有尽量长的设置减速时间,而且电动机负载的转动惯量很小的时候才似乎可以不用制动电阻.
这样的话效率会很低的.

楼主:
惯性停车,怎么去设置?

网友J:
普通的风机当然可以不用。

网友K(2011-07-27):
可以的,停车时间放长点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惯性停车,怎么去设置?
惯性停车可以设置OFF2,也就是直接激活封锁变频器输出的指令。就行了。此时,变频器的输出没有电流了,电机轴自然按惯性停车滑行。

网友A:
变频器可以不使用制动电阻的情况:
1.对减速时间没有要求,允许长时间制动停车;
2.有共直流母线的结构。

网友L:
对停车时间没有特别要求的,可以不用制动电阻。

网友K:
根据使用现场情况,有个可以不用,有的必须要用

网友M(2013-06-20):
可以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