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7):
今天厂里有套设备24V信号线路保险丝断了,原因为现场一颗sensor线被压断短路所致,但中途有个同事不知道给上了颗保险丝的时候发现省配线模组的信号灯与PLC上对应点的通断状态不一致,请问这个要怎么解释、没想明白。。

另外:各位在判断机台为短路造成的线路断路问题的时候怎么样能比较快的找到短路点呢、、

网友A:
直接给PLC信号试一下指示灯正不正常;

楼主:
后面把短路部分咔嚓掉就没有信号不同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