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7):
今天厂里有套设备异常,经现场产线人员描述为保险丝上上去就断上上去就断(他上了近10颗、、狂汗)。。因电控箱线路正常比较稳定因此断定为sensor线被压断导致的短路、、但一个机台那么多sensor查起来多不好查(虽然断的保险丝保护只有两个区块,但也还是很多sensor)加上有些sensor位置问题、、不好检查、、

我懒得到处看就坐电控箱线盘上吧N0的信号几点几点的拆了、然后测下P24与N0是否短路,依然短路就不是这几根线问题,接着重复、、知道找到那根线、然后再检查线路找到问题sensor、、
虽然最后还是让我找到了、、、但是、、此方法、、实在浪费时间浪费体力、、、、

不知道各位前辈们都有什么好方法能比较快的找到问题点、、多谢指教了、

网友A:
我一般先会到出问题的区域检查硬件,观察各传感器的安装情况,这样可以发现一些问题,如果是安装或设计问题,顺便改了,免得以后再出问题。

网友B:
先看哪部分异常,然后主从电路测试一下就基本上找清楚了

网友C:
先分成几个大组,确认是那个组后再细查。

网友D:
做工控技巧可以讲,懒是行不通的。

网友E:
用开关电源分几部分试啊,很容易就找出来的,有短路的开关电源输出指示灯会灭掉,短路折除开关电源又正常了,就这样!

网友F:
找故障点的时候就是比较累的,你可以切断电源,在线路的公共端搭上万能表的一个表笔,另一个表笔搭上线路的另一端,并且将这端线在电控箱中的进线端子拆开,用电阻档测,有阻值的就应该是好的,阻值为零的估计就是短路的.

网友G:
7楼的方法不错,我也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故障点的时候就是比较累的,你可以切断电源,在线路的公共端搭上万能表的一个表笔,另一个表笔搭上线路的另一端,并且将这端线在电控箱中的进线端子拆开,用电阻档测,有阻值的就应该是好的,阻值为零的估计就是短路的.

嗯、不过好像也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网友H:
你是对设备不熟悉。

网友I:
要先对设备熟悉,外界导致的短路最多,然后分析具体电路,最小化的去找,一般都很容易高定,

网友J:
7楼8楼以前也修过 电视吧我也是这样修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是对设备不熟悉。
应该也是、、、刚接手、也还是个新手、连个带的人都没、、

网友K:
机台还是可以分片分块的,所以可以考虑用优选法来检查,具体就是用黄金分割法(0.618)把要查的电路一分为二,先查某一半,没有发现故障点则这半就不用查了,改查另一半,有了故障点则再用0.618分割,然后继续查,直到查到故障点。

网友L:
最好是先问清楚现场操作人员,故障是如何出现的。比如按了那个开关,动了那个安全门,有没有那个部位常常工作不顺畅等等,说不定马上就找到故障点。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机台还是可以分片分块的,所以可以考虑用优选法来检查,具体就是用黄金分割法(0.618)把要查的电路一分为二,先查某一半,没有发现故障点则这半就不用查了,改查另一半,有了故障点则再用0.618分割,然后继续查,直到查到故障点。
好。一无所知的话。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最好是先问清楚现场操作人员,故障是如何出现的。比如按了那个开关,动了那个安全门,有没有那个部位常常工作不顺畅等等,说不定马上就找到故障点。

常用这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