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7):
在三菱编程软件仿真过程中,如图中所示,目标操作数K4Y0000的值为119,请问该数值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需要转化为二进制来理解吗?如何对应到输出Y0、Y1……Y13等输出元件的状况呢?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A:
转换为二进制,然后对应与Y0~Y7,Y10~Y17

网友B:
呵呵;K4对应16位,Y0~Y17;
把你的数值转换成二进制,一一对应就是了;
如FFFF对应就是Y0~Y17全输出;

网友C:
理解其格式所表达的意义,问题就解答了;楼上二位已经作了说明。

   由于数据在机器内是用二进制形式存放的(例如FX2N中),因此十进制数、在对应位元件时(例如Y0~Y17),可以化为二进制数来理解。

网友D:
同意二楼的观点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E(2011-10-08):
又学会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