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机

楼主(2010-12-07):
问下大家,注塑机是用单片机控制的吗,顺便各位师傅说下:注塑机用了伺服系统是怎么节能的,因为我没看工艺动作流程,凡正同类机型用伺服电机比普通电机价格上要高20K多,但我不知道节能一个过程,大家说说

网友A:
注塑机许多是用plc控制的.伺服系统:大流量行高速,高压力用低速,无动作极低转速这样节能过程.

网友B:
现在国产机一般用弘讯,珊星的电脑,台湾机一般用日式电脑,日欧机完全自主研发。
注塑节能是靠减少不必要马达转动来节电的,我司是专业做伺服节能的,有问题可能问我哦。
QQ:4406480

网友C(2011-08-10):
常规的注塑机是液压驱动的,电机一直运行;注塑机开机就是预热尤文48度左右;
没有开合模、射胶油泵电机也一直运行,这样就耗电;针对油压注塑机这种情况,故有油泵电机增加变频器达到节能,大概原理是:变频器根据注塑机的射胶、保压、合模、开模等动力信号调节电机运行频率;比如全部液压没有动作时,变频到电机运行在低速下;

伺服电机是比变频改造更节能的,只有动作的时候才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