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7):
请教各位师傅,我是PLC爱好者,触摸屏通过PLC控制变频器正反转时间,调整输出频率怎么样编程和调试
多希望不赐教

网友A:
看看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PLC,网上或厂家一般有个范例,对着写应该问题不大的

网友B:
呵呵;频率控制有三种:
1、多段速,只要PLC几个输出点;几个转速是固定的;
2、模拟量,PLC需D/A模块,转速可以屏上任意设定;
3、通讯方式;

网友C:
三菱是有这例子的,PLC通讯控制变频器,三菱网站上有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