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8):
AB的PLC通讯与操作站之间连不上线了,以前正常时通讯程序RSLinx是运行的,现在不知道怎么了,RSLinx不运行了,所以操作员机打不开监控画面和PLC程序连不上线了,今天试了试,还是报警提示控制器不能识别通讯路径,让用RSWHO检查,请教老师!多指教!先谢了!

网友A:
rslinx,要运行才行,可以手动运行.
运行后查看一下,设置了什么路径,设置是否合理,通讯线路时候良好.
然后,用who找连接的设备.

网友B:
通讯不上,重新扫一下,要是相应的通讯没有了,还要重做的。

网友A:
你说的问题还是不够清楚.因为从你的问题,无法知道卡在哪一步.
比如,rslinx运行了没有?"打不开程序"是什么意思?
通讯采用的是什么方式(硬件,路径path?),以太网?串行?dh+?
如果在运行,rslinx一般在右下角有个图标.点了,就会在桌面显示窗口.
rswho是rslinx里的一个菜单命令.
同样,设置路径设备,有必要要在rslinx里,按照上面问的通讯方式,重新建立.然后才能在rswho里通过该路径寻找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