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8):
我研究N久,VB与PLC通信就是没有做出来,VB怎么来读取PLC的  D,Y,M,X内部状态与值,请问那位大侠可以帮我解密?
VB程序代码怎么写读D

------------------------------
VB程序代码怎么写读Y

通信方式为PLC上为FX2N-232BD

网友A:
有一个通讯手册,您找一下,上面有协议的。
PLC的D8120根据通讯格式设定正确的值,VB上的通讯格式与之对应设置。

网友B:
我用VB写过编程口通信的程序,与串口通信的协议也发过,你可以在论坛里搜索下

网友C:
还是要看三菱的通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