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8):
请教各位:一台三垦SPF-15K变频器,上电正常,只要给运行指令,就显示LUN故障代码。想调出直流母线电压值,把CD59改为12后按确定显示ER U不能修改。我观察驱动板上有个C358,开关变压器一个绕组经二极管D8整流后形成—25v经分压后,过这个运放送到主板。该处电压2.6v左右。请教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网友A:
那么直流电压显示值是多少呢?调不出来吗?如果能调出来,另加0~5V可变电压信号,观察对应显示值.如果确属此检测值偏低,可能检测回路中有小贴片电容漏电,检查并排除.若查不到故障元件,可采用电阻串\并联法,设法将检测电压值提高一点.使显示值与实际值对应.
若检测值与显示值对应,应该检测直流回路的储能电容,是否容量减小,必要时更换储能电容!

楼主:
谢谢咸工。我问过三垦的售后和其他的同行,他们的说法一致,C358就是电压检测运放。C358的1脚经一个二极管后通往cpu板,曾在这个地方断开加入一个4.7K电位器对5v分压,送到cpu板的这个引脚,电压高于4.8v开机就显示OCPN,低于4.8v还是一样。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没有问题。刚接手是曾经把一台同型号22KW机上的CPU板装到该机上,也是报LUN.参数CD59改为12就是直流母线电压值。但是该就显示ER U.

网友B(2012-11-28):
LUN搞定没有呀。先复位呀。兄弟。

网友C(2014-08-15):
请教各位:我修一台三垦SPF-55K变频器,上电正常,只要给运行指令,就显示LUN故障代码。想调出直流母线电压值,把CD59改为12后按确定显示ER U不能修改,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D:
有问题,问厂家,不把你忽悠死就算你运气好。。这个利益看得比人命还重的的、年代

楼主:
我这台是主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