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8):
我最近维修的机器电压检测电路出现故障比较多,但找起来不是那么容易,我想请教有没有什么简单明了的办法来查找电压检测电路包括它的运放电路,特别是电压取样取自开关电源的电压检测电路怎么查找?谢谢

网友A:
顺整流二极管往后检测,是供电电源,应该有电解滤波电容。
1、二极管后接有大阻值(几十k)电阻和小容量贴片电容,找不到电解电容,显然这路电源不是用于供电的,而是用于电压检测的。
2、检测二极管整流输出电压往往较高,如正或负的40V,高于24V,正负15V。
这算是两个判断方法吧。